r3memid结果怎么保存在D盘

楼主(2010-05-04):
论坛上看过关于R3的帖子。运行r3memid.exe -nocfg * -log  怎么总是找不到结果?

网友:
结果是保存在执行文件.log里
例如R3MEMID.LOG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但是DOS下怎样续页查看LOG文件 ?

网友:
用PCI卡进去到这个文件夹中就可以看得到。

网友:
进EDIT编辑菜单下输入r3memid.log或者在DOS下输入TYPE R3MEMID.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