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200,电池可以开机进系统,电源或者电源+电池都不行

楼主(2010-05-04):
东芝 m200,电池可以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电源或电源+电池都不行。 有时候一进系统就掉电。有时候还没进入桌面就掉电了。充电也正常..。
    应该很多人遇到这问题。但不知道有没人解决的。可以知道小弟一下。。。已经更换过NEC大电容也加了2个330电容在CPU供电上。故障还是一样。。。。望高手知道。。。。。。。。

网友:
是不是外接电源不好呀,看过几个贴子,说是外接电源不好本本也不启动或者降频

网友:
用个可调的电源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了可调电源一样啊 维修都用可调电源啊

网友:
建议楼主重点看看隔离保护电路。电源,电池切换的电路的管子,是不是已经不良了

网友:
应该就是点源供电电路部分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个高端故障啊,如果加电容了还不行,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说不定充电也有问题哦。。

网友:
碰到过开关漏电,也会掉电,

网友:
看看隔离保护电路,可能有管子坏了

网友:
更换CPU可能解决问题,如果你有幸能进入系统,请查一下CPU温度,超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