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显示器 用一会就黑屏了

楼主(2010-05-04):
crt 显示器 用一会就黑屏了
有的时候打开可以用一会,有的时候用一会就黑屏了
黑屏

网友:
不知道要怎么修,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典型的虚焊,根据指示灯情况可以判断虚焊部位。灯正常查高压部分,灯没有查电源部分。细点心,很好找的。

网友:
打开机器,先测量一下,要有必要的测量数据,,,不然别人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回楼上的我主要是不知道要测量什么地方,是行 场还是 什么地方呀
必要的指的是什么?
这显示器我刚刚盲焊了下,现在在用这呢 不知道能不能好

网友:
怀疑脱焊怎么不用方法来试试?拿毛刷的木手柄去捅电路板啊,轻轻敲击,如果有变化,就在那个范围内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