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780集显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05-04):
有一块映泰780集显的主板,点开关不加电,强制开机能加电但屏幕无显。请问是哪里的原因。怎么查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吧
32.768 和25MHZ晶振
3VSB
IO等
都是要查的

网友:
技术员,我刚学,不会查啊。请问怎么查,万用表要点什么地方,我在论坛里找了,可找不到啊。还有强制开机是不是就是跳过开关了,跳过了是不是可以正常开机啊。但现在强制开机,风扇转但不显示。

网友:
强制开机仍无显示不仅是开机的问题了,IO损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板子上看不到什么东东,就一个CPU一个南北桥集成。谁可以告诉我怎么测,万用表笔点哪 里啊。我刚学不太懂。
强制加电后我黑笔点地,红笔点开机针脚,测的是1点多的电压,这个是不是不对,其他我不会测了

网友:
先插各供电是否正常,建议去新手区潜水一段时间

网友:
先看一下主板上ATX电源接口14针绿线有没有阻值.没有的话有可能是绿线断线了.沿着线路跑跑看跑到哪里看一下是断线了 还是元件烧了。开机开不了时用镊子碰一碰开机晶振和谐振电容.看一下能不能开机 能的话就把晶振和谐振电容全换掉。开机针有没有电压啊...........等等都是要查的  多看看书 书上应该都有写的  呵呵

网友:
强制开机 不是跳过开关的  ?强制开机铁定不可能点亮
你要是连开机电路也不懂的话 就先去找找资料吧 开机电路好修
开机排针1.X V偏低

网友:
客户拿过找售后了,还有保修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
建议楼主送修,

希望楼主以后这种问题不要发贴了

网友:
你就不是新手 根本就不会上基地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