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660不充电故障

楼主(2010-05-04):
一台联想。S660电池可以放电。也就是可以用电池开机。在插电源的瞬间电流能上到O。200多电流,一下子就掉下来。回到待机电压。0。02  。我把周边的小电容都换完了,故障一样。充电芯片是。8602GN。,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PDF图纸。请大家帮我分析哈。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等待学习吧!!有老师的快来

网友:
量一下电池接口对地阻值和电压很多都能量到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保护隔离电路  管子我控制ic

网友:
应该这个可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