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L不亮

楼主(2010-05-04):
联想E42L点不亮,电流到0.58A后过几秒掉电,然后再过几秒自动通电,这是客户被摔坏了的。之前我按住北桥就能点亮,以为是虚焊了,由于自己没有BGA机器,发到同行去搞,他们说搞不好了,发回来按住北桥都不亮了,故障依旧。现在也没有维修思路了,不知道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没

网友:
重新更换个北桥吧 估计他们搞的时候给搞坏了 撒

网友:
E42L有个独立可拆卸的显卡吧?显卡比北桥坏的几率大

网友:
显卡接口有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桥下面掉点太多。补不起来了。摔过的最容易焊盘脱落。断线多了不好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