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不停的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04):
技嘉主板M55PLUS-S3G冷机开机有时能开,但关了再开就是没反应,诊断卡上只有复位灯老闪,是什么原因呢?
技嘉主板

网友:
不复位或板子某个点有轻微短路
另外NV的芯片组,桥空焊也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换显卡槽下面的电容,不行测看那块的电压在跳,实在不行,跑复位电路吧...!

网友:
看一下IO.电源IC有没有虚焊 。 桥也会拖焊哦

网友:
现在查了下,在电池边上的一个类和1117长的一样的东东——RT9166A开机后很烫然后就自动灭了,我拆下来测了下,中间对两边的阻值都是500多,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好的?

网友:
说明复位不正常。查供电先。

网友:
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