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7500cpu烧坏了,cpu 代换规律.

楼主(2010-05-04):
  一台dell1427, cpu是t4200得   ,不知道什么cpu可以代换,,  刚发回得新主板,开始换了个t7500 开机亮了下,再开就不过cpu了,  因为此 t7500 cpu 经过我得手现在坏了 得500大洋买, 很想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坏得,第一此点亮距第2次开机就5分钟得时间就坏了,  后来装上cpu cpu供电电感直接对地(0)欧姆,正常得时候装上cpu有9欧姆吧,   后来拆了cpu开机各电压都正常(cpu1.5 v)至于原因现在都不知道 再订cpu我都不敢装。。。。望各位师傅 讲讲烧坏cpu得原因,,

                 找别人买了个t7系列的cpu装上亮机了  ,主板都是服务站得新班子,一直都是好得, 本帖主要是想搞清楚 怎么吧t7500 cpu烧得直接对地,和cpu代换规律。大家读贴 慢点看,。

网友:
T4200(45NM)2000MHZ核心电压:1.05-1.212V 外频 200MHz
t7500(65NM)2200MHZ 核心电压0.75V-1.35V 外频 200MHz
一个是奔腾的 一个是酷睿2的 核心不同的

网友:
第一回是别人开了下亮了 ,立马就关了,过了会我去开就开不其来了,吧7500得cpu还原到原机器也不亮了,cpu挂了, 我怀疑是cpu 不同引起得,现在搞得好像我搞坏得,郁闷了 兄弟们帮忙想想什么原因 ,现在很是郁闷...

网友:
支持 CPU的是 北桥啊 ?只要 北桥可以支持的都可以 代换的!

网友:
芯片组都是965,能亮就说明BIOS里面也是支持的,很可能问题不是在CPU,而在主板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T3400的笔记本现在用T7250
跑的飞快,用了半年多,没任何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主板的问题哦,这个U是可以换的

网友:
是主板的问题不,CPU的话可以支持就没问题的

网友:
是扳子问题吧,一开始不是亮的吗

网友:
急切 想知道原因,,讲讲 小弟谢了,

网友:
主板支持方面的问题不大,可能是你运气不好吧。

网友:
可以换的啊!

网友:
一个还是主板哦!喽主仔细查看下!

网友:
解决好了 给我们各解答啊!

网友:
CPU是不容易坏的,烧CPU肯定有原因,仔细查查

网友:
仔细查查,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CPU不会轻易坏的,,,可能是主板坏了

网友:
主板问题坏的 英特尔CPU 不会坏的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期待你的维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