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联想天逸80 FAN5234QSC

楼主(2010-05-04):
前两天接了台联想的天逸80,有待机电流,不触发,按开关无反应。拆机后测开关竟然有16.8V的电压!以前遇到过开关电压高的机子,好像就是用ENE EC的,所以首先想到的就是会不会是KB910Q B4有问题?不过还是习惯性的先目测一下主板有没被修过,有没有缺件。没发现有动过烙铁的地方,倒是发现在内存槽附近的PU8 FAN5234QSC和PR98 100电阻明显烧焦了,PU8的前半部分数字已经看不到了,还是在基地里找到的具体型号。机子顾客已经说了,明天好不好都要拿走了,所以在这请教一下师傅们,这个芯片有可以代换的吗?因为我手头上没有同型号的芯片。先谢谢各位了。看到基地里好像没有FAN5234QSC的PDF,也有人在找,顺便在这里上传吧,希望对大家有点用处。

网友:
找遍了我手头上的料板了,都没这个芯片,只能明天跟顾客说定芯片了,能等就修,不能等只能退了。除了这个芯片坏,会引起其他东西坏吗?请有遇到过这情况的师傅提供以下思路,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100电阻是否坏?

网友:
回十三版主,10欧的电阻没开路,只是变成18欧了。顾客愿意等了,等待配件回来再修了。

网友:
你也要找一下原因为什么要烧那个芯片,查一下

网友:
此机换上PU8 FAN5234QSC、PR98,PU12 MAX1532A明显虚焊了,加焊。机子已经正常触发跑码了,测试中。有一点想不明白的,开关条上的三个开关的电压现在都是17.5V,为什么是这么高?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现在可以开机进入系统了,可是液晶屏发红加失真(不是灯管发红),动了排线没变化。还有一问题是进系统一两分钟自动重启,每次都可以进系统。继续求助,哪位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发红问题找到了,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屏线的一根线拔断了,接上去显示正常了。现在是进系统一两分钟自动重启,不断的循环,换了个硬盘装系统装到驱动的地方就又重启了。请有经验的师傅给点思路。

网友:
此机已修复交给顾客了,一直都忙,没时间编辑,刚想编辑题目已经没法编辑了。重启问题还是PU12 MAX1532A虚焊引起的,之前加焊只是用洛铁在外围拖了一遍,后来用风枪加焊了还是不行,最后把芯片吹下来用洛铁加了点锡在焊盘上然后再吹上芯片才正常的。至于开关那里电压高后来在论坛里找到了答案,是跟EC有关的,好像是BIOS管触发的都是这么高的电压?不是很清晰记得了,是偶然看到的。还请理论过关的师傅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