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TX电源,负载能力差。

楼主(2010-05-04):
测整流桥直流电压241V,请问是那个东西坏,整流桥是四个二极管那样的

网友:
这个整流的电压不对,,一般300V左右,,300V的电容可能容量下降了吧

网友:
电容坏了吧

网友:
换了300V的电容

网友:
300V滤波电容坏了,没有容量了。

网友:
一般是电容轻微漏电吧,容量变小,待机状态电压应该不会掉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