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4):
有一块七彩虹945主板开机到桌面就关机 电源换过 分辨率也调过 内存也换过 都不行 不知道怎没回事了。
桌面

网友:
PE能进去系统吗?把主板从机相里拿出来测试

网友:
CPU 温度太高了吧? 建议弄点硅脂 重安CPU散热器

网友:
进安全模式也这样吗?杀毒或者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如果不行再看看机箱和主板的连接线。再检查CPU散热。

网友:
可以进PE看看会不会死机,也有可能是cpu过热保护吧

网友:
常见的原因:
1.病毒
2.温度
3.机箱按钮
4.主板本身
5.其他。 其中最常见的是CPU的温度过高,散热不好造成自动掉电(也不知楼主是自动掉电还是自动关机——现象不一样,检修的思路完全不同)

网友:
以上的问题都排除了 还随便行的话 那就有与南桥有关系了

网友:
是不是CMOS当中的CPU监控温度设的太低,过早的保护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尤其CPU风扇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系统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重新装过系统??

网友:
理论上来说 如果ATX灰线 有问题的话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嘿嘿

网友:
CPU不散温 清理下灰尘 不行的话换个风扇

网友:
看看CPU风扇挨到CPU没,散热行不..
换个小点的CPU试试
清除COMS
拔掉机箱所以插线或放到外面试下,键盘不插。

网友:
该想到的他们都说了,你再摸摸主板有没有发热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