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 上网本电流上0.33A就不动了

楼主(2010-05-04):
我近日也接了一台ACER ZG5 上网本,触发后电流跑到0.33~0.34就不动了,拆开一看,北桥945GSE被动过,我上内存打阻卡打了一下数据线阻值,有几个阻值在525左右,其它的都在480左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换北桥呢还是重做北桥?电流上0.33A,CPU工作了吗?小弟第一次修上网本,对它的电流情况还不太了解

网友:
你换北桥吧,看来别人是不想换北桥放弃了修理的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个人认为是北桥坏了,但是不一定换了北桥会好,那北桥也是许是同行不小心搞坏的。

网友:
可以先考虑重做吧?不行再换好的 ~也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
上来就换新的 有点奢侈了!

网友:
等待高手 这样就不好说了 最好先从值一下 在打阻值 看看有没有变化 要是你换了一个还不行一下思路就更不好找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重直也可以,只是你那板子受不受的了你这样折腾!

网友:
拿到手里我先加焊了一下北桥,结果一样,我怕重做也不行啊

网友:
加焊不行,不代表重植不行啊

网友:
这个上网本修起来成本不低啊, 买个好的芯片做上去吧, 不然植球重做的时间也不值的, 多到时多收客户一点就好了

网友:
换一个吧,这样放心些!

网友:
cpu没工作,先加一下cpu看看。

网友:
BIOs是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查看CPU 部分的工作状态

网友:
这板我修过的重植球值偏大可能是空焊不行再重做了!

网友:
最好换一个北桥,不行刷个BIOS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