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跑FF

楼主(2010-05-04):
客户送修一台T41机器,说机器在正常运转看电影的时候死机,然后强行断电后,就开不了机了。插可调电源,跳变两下到0.66A停止不动。诊断卡跑FF,CPU电感电压0.96V。拆机发现北桥背面的一个电阻R812处有进水发霉的痕迹,一端有1.5V电压,一端电压无。量阻值为无穷大。换电阻后R812电阻两端都有1.5V电压(对照图纸看该电阻的一端是应该是接地。有电压应该属于不正常),于是打阻值,发现R812该接地的一端并没有接地。估计是断线了吧。各位兄弟们,我现在该怎么做呢?是直接飞线吗?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压不是万能的

网友:
直接换北桥,这样更好!

网友:
说心里话总有种不是北桥出问题的感觉

网友:
有没有换个CPU式式呢  不行的话可以换个北桥式式啊

网友:
T4的一般不用考虑3205虚焊问题,显卡倒要关注一下

网友:
确定把板子的进水的地方全部清理干净。触发后,全部的电压都出来没?然后查CPU的复位电压够1V吗。没有的话换个南桥试一试

网友:
先用假负载测测看北桥数据线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大啊
跑FF,先围绕CPU那块看看,CPU 供电时仲复位,所有电压

网友:
显卡有问题也不至于不跑马吧

网友:
怎么就没一个兄弟帮帮我啊。我刚刚飞了根线   结果CPU电压没了。。。

网友:
有腐蚀那就直接飞线试试呗

网友:
找点位图看一下接地端接到什么地方了,顺着找一下电路吧

网友:
刚刚飞了下线。仍旧跑FF ,CPU供电由以前的0.9V变成了1.2V。拆了飞线,电压还是1.2V。。

网友:
请楼上帮我看看。。绿线处有1.8V电压。点位图中黄线代表什么意思啊?谢谢了

网友:
量一下南桥PCIRST和北桥CPURST电压出来没有啊

网友:
先加焊一下再上电测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应是有段线?  考箱里考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