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的维修疑惑

楼主(2010-05-04):
今天客户拿来陪外置光驱的一台老东芝的本本 ,,具体型号我也不太记得了,适配器15V供电,本本只有一个USB口  后来我又了一个USB的HUB接上去,。USB的HUB上面不管接什么都没有电压,我认为是带不起,客户不信,自己接上去后接了个USB的鼠标有光了,之后就本本就自动断电了啊,之后就再也开不起来了,,我把本本拆开了  查各点电压都是正常的,,  弄了2个小时,一直都没有反应,准备要放弃了,他突然间又开起来了啊,之后又正常了!!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个什么问题啊!!!

网友:
有虚焊吧 这种老机器 小心砸在手里啊

网友:
多谢提醒啊!!下次注意点了啊,,有点后怕

网友:
恩  老机器   一般没有维修价值   弄不好还要赔钱

网友:
这种老机器还是不要自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