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内存电源ICrt9199

楼主(2010-05-04):
这个型号的芯片,请问有可以代换的吗?

网友:
RT9199是个调节稳压器 只能用原值

网友:
RT9199是总线调节器
主要是产生内存VERF电压的
如果跑C1是因为没有VERF,那么可能与它或者它的外围电路有关;】
如果跑C1是因为没有内存供电电压,那一般和RT9199无关(除非它自身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