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和m8的最小系统

楼主(2010-05-04):
5.1没有网上,在家做了个最小系统,绝对适合自用。

网友:
老大太厉害了,怎么不给我们做出点作品呢,比如像GANDF老大那个做M8数字电源出来,也造福一下我们呀,他们都管这种板子叫洞洞板,好开发,但是联线太多,老大快给我们做出点东西吧,弄个套件出来,最好用M32,老大你做出来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楼主,你连线时直接用焊锡连的吗?还是加了铜丝?
我汗的比你的差远了。。。。。。。。。。。。惭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加铜丝。
洞洞板要用大焊盘的,小焊盘的板子加铜丝也很难美观。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为了方便试验做的最小系统板。昨晚发现一个新功能,用51的ALE脚连接MEGA8的XTAL1可以清除熔丝位。

单片机我也是新手,正在学习中。开发新东西还很难呢。

网友:
牛,牛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网友:
单片机我也好想学啊,那天看了一下书,感觉看不见摸不着,记忆不深刻,之后又忘了,老学不会,想买一试验板,按书上说的编小程序试试,不管试验成功与失败都有深刻记忆,也许这样会容易学的进点,楼主学单片机作用什么试验板啊

网友:
自己搭一个最小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不过如果是学编程序的话,建议还是搭一个功能强一点的学习板会好一点。当然这是我的个人意见了。
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嘛。
我这两天也发了一篇《功能最全的AVR学习板》,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里面有洞洞板布线图和实物图,对已经打算搭板的朋友来说是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到最后我会把我写的源代码也一起共享上来,到时候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3231-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目的不同。我的就是最小系统板,只提供最小可运行和编程方式。
你的是学习板。

网友:
我之前也做过最小系统,不知道你的最小系统主要用在什么地方?

还有那个90度的ISP下载座,个人觉得180度可能会好用一点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过杜洋的创意电子吗。最小化有利于更高的灵活性。
下载座子是在朋友那随手拿来的,没成本就不挑剔了。呵呵

网友(2010-06-03):
楼主你那具体是做什么单片机实验用的, 可以做跑马灯吗,

网友:
这样也行,焊功了得

网友:
楼主用的是宏晶AT89C52RC的芯片呀,,呵呵,,以后多给我交流交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可以的吧,,,不过你可以自己再接上点共阳极发光二极管和锁存器,,,把二极管接了芯片的P1^0~P1^7 ,,应该能做跑马灯,,
跑马灯程序:C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yi=P1^0;
uint temp ;
uint flag;
void delay(uint z) ;
void main()
{
uint t ;
temp=0xfe;
    P1=temp;
    while(1)
{
  for(t=7;t>0;t--)
   {
      delay(50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flag=1;

   }

  if(flag==1)
   {
    for(t=7;t>0;t--)
     {
      delay(500);
      temp=_cror_(temp,1);
      P1=temp;
      flag=0;
     }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
   for(x=z;x>0;x--)
   for(y=110;y>0;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