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本开一会底部特别热,一会死机,是有问散热不好。 ...
sony的本开一会底部特别热,一会死机,是有问散热不好。题还是

楼主(2010-05-04):
开机后一会,风扇狂转,一会死机,怎么才能解决,还有时间有时不走或不准,主板电池有电,谁遇到过,问题在哪?
风扇狂转

网友:
您是修,还是自己的机子啊?
如果是自己的机子最好还是送到当地的维修部
自己不要乱搞....

网友:
不会清灰么?加导热硅脂帮助散热然后再试其他的

网友:
先处理一下散热问题,让机器能正常工作,再研究时间不走的问题!

网友:
看下清理风扇有没有效果

网友:
用手放在风扇能感觉到明显的气流就不用清灰

网友:
已清灰,加散热膏,内存插槽有虚汗,焊了半天不管用,压了个纸好了,就时间不走,

网友:
时间怎么走不准,难道晶振坏了。

网友:
有配件的换个温控芯片看看

网友:
就是散热不好造成的,时间你要查一下RTC电路,如果没问题的话,就更换SB

网友:
查下COMS电路 不行换南桥吧 特别热是散热不行

网友:
温度太高。散热不良导致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