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sw8 闪

楼主(2010-05-04):
收到一台 点个几分钟 屏幕就会闪一下 不是整个画面黑掉的那样闪 换了电源板故障依旧 又开始怀疑驱动板换了也一样 我也怀疑过灯管 但是我外接也是一样 不会是屏吧 希望给点说法
电源
驱动
屏幕

网友:
用2025一套装上去也一样

网友:
拔掉按键板试一下了

网友:
有张图片看看就好了,换了驱动板还闪,而且你觉得又不是背光的问题,那就只剩下屏了,如果绑定出问题也会闪的。

网友:
或者闪的时候屏的各路供电都检查一下,特别是升压部分。

网友:
你把客户的屏换成你自己的备用屏试下

网友:
3楼的没用听清楚我说什么吧 我不是说换了一套2025的装上去也是那样吗? 但是还是谢谢你给的说法 本人还是觉得是屏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