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天运Q370S不认硬盘

楼主(2010-05-04):
神舟的机开机屏上显示“DISK ERROR”,不进系统,换了好的硬盘也一样,光驱引导进PE,没发现硬盘,撤机打硬盘(IDE)接口阻值,感觉基本正常,更换两个新南桥FBM的,试机还是一样,后发现有一个88sa8040的芯片连接在南桥和硬盘之间,请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芯片是否能和IBM T43上的这个芯片互换?顺便求一份该机的图纸,有的兄弟麻烦你传一下,谢谢了!该机是910芯片的,明天继续修,修好了再发贴!

网友:
如果那个芯片补焊没效果,就量一下IDE口各PDD线对地阻值吧

网友:
补焊了没用,IDE接口阻值基本正常

网友:
供电正常了 查硬盘的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买个新的装上就好了

网友:
换个88SA8040,有可能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88sa8040是串口转并口ic来提供P-ATA。如果是都换了2个南桥还没解决问题。那换下此芯片看看。

网友:
问一下能不能不要88SA8040,改为SATA的硬盘,有没有人改过?

网友:
查下硬盘的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
肯定能和T43是的互换。这只是一个串并行转换芯片

网友:
应该试着换下这个芯片。

网友:
只要芯片一样  就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