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V主板无复位无时钟无pok电压,有图请教。

楼主(2010-05-04):
此板可加电,故障为:
1:CPU无复位电压,短接复位排阵,无反应。rest排针直接连到了8282m的第10针,此阵有5V电压。
2:电源好信号无
3:假负载上时钟电压无
4:CPU不跑码
=====================
图示:

反复测量,2643到8282的12V到了电阻处只有3V,到了电容处0v,到了8282M处0V,我认为是DC2643损坏,无法给12V到8282M,无复位电压和电源好信号应该也是这个2643的问题。请教高手大师给个意见或者给个维修思路。小弟感激不尽ing!

=================
经各位指点小弟更换了8282M,仍然是无复位电压和电源好电压。看图:

网友:
这个8282M很爱坏,你找个来换换,换的时候注意温度,最好用烙铁焊接上去

网友:
8282M在收到正确的VCORE以后,才发出CPU_PG 信号
此信号分别送到南桥和U座
8282M坏的几率比较大,建议直接更换

网友:
先感谢楼上两位大师的指点,小弟试试更换8282M再说,因为本人也认为8282M损坏,只是2643输出的12V电压本来就低,所以首先判断2643坏。

网友:
先感谢楼上两位大师的指点,小弟试试更换8282M再说,因为本人也认为8282M损坏,只是2643输出的12V电压本来就低,所以首先判断2643坏。
引用 网友A:

2643没有输出12V的!!!

网友:
直接换掉8282M

网友A:
2643没有输出12V的!!!
引用 网友B:

哦 感谢提醒,我找不到2643的资料,所以。。。呵呵

网友:
有没有大师再指点一下啊。。。。。换了8282M仍然故障依旧啊。。。。

网友:
你把现在换上去的那颗8282M各脚的电压写上来

网友:
VLDT 1.2V电压没有出来
查一下产生之这路供电的IC 、场管

网友:
谢逸风 ,感觉那个VLDT 12V我上面测试是由2643供给的,明天测看看VLDT 12V到底是不是2643供给的。你说会不会有这个可能?

网友:
华硕的主板应该有他的专用IC 看看有没有问题,换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