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 这屏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10-05-04):
LTM150X0-L21 屏. 花的不象话. 是屏的问题.已经确定.我想试着修好它.屏IC已经换过.没用..请大家来看看.估计是那里出问题了.图片发上.
已经解决了. 是屏上排阻 出问题了.换过就好了
问题

网友:
怎么发不上图啊

网友:
终于可以发图了

网友:
发完了 大家参谋 一下

网友:
屏线看是否松动和虚焊! 屏上的电容是否漏电!在换驱动板看下

网友:
加焊主芯片吧。看起来焊的不太好呢。

网友:
这个看下屏线吧先,不行就直接焊接驱动板和屏电路板上的连线

网友:
既然是屏的问题,那干嘛还说那么多废话?如果不能够确定是否是屏的问题,为什么不用替换法试试呢

网友:
驱动板 屏线都没问题

网友:
对了 还有个现象是亮度调节 没用了

网友:
好象是背光膜不平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