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800,华硕P5GZ,华硕P5L02都是CPU电压低

楼主(2010-05-04):
华硕P5P800,华硕P5GZ,华硕P5L02都是CPU电压低

电压都只有0。4V左右,,,经查电源IC供电都正常呀。上管的G级也有0。52V的电压呀!可是CPU就是电压过低。

是不是北桥空焊什么引起的呢?

各位大哥谁知道呀!

P5L02的这块板的电压有时还从0。3V慢慢的升高但是也只能到0。9V左右,不知道什么故障。

网友:
换掉CPU供电的几个电容试试吧?

网友:
上管的G级电压不对吧

网友:
上管的G级电压也是0.4V左右呀!CPU供电是多少V。上管的G级就是多少V一样的。我换了个I/O还是一样不行呀!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LZ
在分析CPU供电部分不正常的情况下
需要知道供电芯片的型号!!!!

网友:
P4的核心电压,1。475~1。50V,如果不正常,那就是电源电路有问题。

网友:
CPU电源管理。场管。电容都换一变在说

网友:
换过了,就是不行呀

网友:
PC电源管理芯片代换型号
文章来源:网络 作者:鞠中山 更新时间:2006-6-15 【大 小】 【加入收藏】

电源管理芯片代换型号如下:

RT9221----SC1164

RT9222----SC1165

RT9223----SC1153

RT9224----H*6004B

RT9224B--CL6911E

RT9224C--H*6004D

RT9224E--H*6004E

RT9227A---H*6016

RT9228-----H*6018B

RT9229-----H*6019B

RT9230------H*6020

RT9231-------H*6021

RT9231A----H*6021A

RT9238------ ISL6524

RT9239-------H*6012
370的将VSS、VIDO、VSS(VID4)、VID3连上。

462的将VID0、VID1、VID2、VID4与地连上,地线在右上角第六行往里数第5针。

478的将第一排第一针(VSS)与VID4、VID3连上就可以了。
主板维修常备的芯片有如下种类:

电源IC:RT9231/A 、H*6021CB/ACB、H*6301CB、RT9241、SC1164CSW、SC1153CSW、H*6602CB、KA7500B、IRU3013

I/O芯片:

IT8712F-A、IT8705F、W83977EF-AW、IT8702F-A、W83627HF-AW、W83697HF

场效应管:

CET6030L、3055

电压稳压器:

1084 、1117

电容:

6.3V(10V)3300μf、6.3V(10V)2200μf、6.3V(10V)1500μf

网友:
vid 查过没

网友:
CPU电源管理。场管。电容都换一变在说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2001-1-1.html

网友:
一再学习了,看来还是要多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