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思迈特936恒温烙铁电源管型号

楼主(2010-05-04):
前些日子修了一台思迈特936电烙铁找到故障后就把电源管拆除了,结果现在怎么找也找不到了求高手帮我看看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
应该是可控硅

网友:
是一只双向可控硅。。。。。。。。。。。。。。。。。

网友:
调速电路?

网友:
是BAT08-600C,是双向可控硅,参数是:最大电流8A,耐压600V,触发电流5~50mA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拆过一个里面用的是BT136,也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头我试试在通报大家

网友:
我的936烙铁也是 BAT08-600C 可控硅

网友:
你的936是什么牌子的?里面用的放大电路是HA17324A么?谢谢!可乐电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