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内存供电的疑问

楼主(2010-05-04):
无内存供电的疑问

此图的OPS脚无电压。导致无内存核心供电,经查线此脚连接Q34与Q37,查Q37B极为2.3V,而Q34的D极仍为5V,所以一个Q37(在好板中取相同的料),但故障依旧,最后换一个Q34故障解决!烦请各位基地老师给予指点。在此多谢!

网友:
理论上讲不通
除非Q37的C极和R422接触不好,装拆几次Q34 Q37后,虚焊点又被加热焊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