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好几块主板时钟电压无压差

楼主(2010-05-04):
主板时钟晶振两脚无电压是什么问题

时钟晶振就是无电压压差。不论装不装CPU都是,北桥压过了。没反映,南桥也压过了,没反映,CPU压也没有空焊呀/!

找不出问题在那里,测供电都正常,怪了。

找不到问题。高手指点,谢。。。。。。

网友:
你说的时钟晶振是指哪个啊,南桥边上的还是时钟电路的、、时钟IC供电你查了吗????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晶振
是32.768KHZ还是14.318MHZ

和北桥和CPU座子没有关系的,你去压它们干嘛?

网友:
14.318呀,就是这个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等待结果,关注中。。。。。。

网友:
就是没有示波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