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谁买过顶好丽祥打印口SPD内存烧录器?

楼主(2010-05-04):
谁买过顶好丽祥打印口SPD内存烧录器?
不知道怎么用,附加的光盘全是什么TCPIP类的还有个虚拟串口程序,郁闷得要死
卖家是个垃圾,一问三不知,只知道收钱,下面是她的QQ跟电话,在淘宝买的,大家千万别在她那买东西啊,还是二个黄冠,真JB垃圾
她的店铺是:http://0755tool.taobao.com/?search=y&price1=&price2=&pageNum=1&scid=58508814&keyword=&old_starts=&categoryp=&pidvid=&orderType=hotsell&viewType=grid&isNew=&ends=#anchor
我已上当了,兄弟们千万别再上当了
求此设备用法

网友:
找到了,不过不是在卖家那里
以后少做淘宝生意

网友:
整个电路就一个三极管,你用24CXX的烧写程序应该通用!
线一头接编程板一头接并口,内存条不用焊下EEPROM,直接插上带小八脚的那头(SD,DDR1,DDR2分别用不同的槽),然后再一起插上编程器的座子上就可以烧写了。

网友:
楼主犯了个错误——盲目追求新奇特设备 百来块钱买这个真不值得 内存所使用的SPD为51单片机学习的入门级芯片24系列芯片
这种芯片 最低级的51编程器就可以刷写 为何要盲目追求所谓的“SPD专用烧录器”?
如果楼主只要单一的SPD烧录功能 如楼上所述是最简便的 有制作基础 成本不超过20元
24芯片的刷写程序网上也有不少

希望下次楼主购设备时 不要再“吃药”了
(吃药意解为:花高价买了不值这个价钱的东西,古董行术语)

网友:
杀个SPD 用那样麻烦???????????????????
最垃圾的编程器都支持

网友:
新版的很方便,是USB的,直接插上去

网友:
这种东西,自制5元足以,还95呢,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