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离谱电源用33J PH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0-05-04):
非离谱显示器电源用33J PH是什么
二极管
,能用什么管子代换啊,有知道麻烦指教一二。谢谢
显示器

网友:
是飞利浦什么型号的显示器?元件的代号是多少?

网友:
107F46 电路图 上面写的是6103,谢谢

网友:
这6103的型号是BYD33J,是尖峰吸收回路中的元件,是快恢复二极管,600V的耐压,保护电源开关管的。

网友:
通电的时候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续电器滴答滴答的,电压一跳一跳的,不知道是哪里的鼓掌哦,估计是电源的问题,用的是TEA1507P,查了外围都没发现问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麻烦给个思路

网友:
负载有没有问题,重点检查一下行电路,要不然你断开行电路带假负载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是到光耦和的一根及小的线3霉断了,现在是主电压是190伏,开机十几分钟后烧行管。没修过非利蒲的机子,不知道190伏电压对不对啊?

网友:
190V的电压是正常的,这机子的二次电源是降压型的。烧行管要在行电路中找问题了。行管是不是型号的,温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