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4):
有个7300GS需要植珠..今天刚学..费了2.5W锡珠..也没有把一个显存给上好珠了..郁闷了...知道自己方法不对..用的也是万能网..看来还得好好学习经验
方法

网友:
我也是新手,没成功呢,我就是没用韩油,用的普通的焊锡膏。
然后加热的时候锡珠都飞了。

网友:
慢慢来,会好的,我一开始也是一样

网友:
改用手机焊接用的锡膏..一次性成功????难道我不适合做电脑维修..只能做手机维修??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也是刚开始接触植株,俺都没钢网,直接摆,基本上都是一上午的时间,眼都花了!

网友:
不超过15分钟,而且是一次成型,不用补珠子,

网友:
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东西,反正需要发时间,时间长了就一样了。

网友:
大量的话都给专业场去侧值好

网友:
淘宝上有卖这种钢网,现在BGA越来越多,最好人手一套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在找0.76大珠的含铅的来练手,一开始上无铅估计卡大多都报废,我前几天也这样,干掉了几块7300GT了。

网友:
用专用的显存BGA钢网,加锡泥,刮上去再用风枪加热,一般都会植成功的,要多做自然就会了.

网友:
做BGA植珠时无最好是把风嘴拿了,把风力调到三温度调到350这样就会成功的了...我一般都是这样做的...南北桥我都是用锡泥来做的...做出来的效果也不比锡珠的差

网友:
现在。用风枪也能植珠了吗。

网友:
次数多的就摸索出经验啦

网友:
不知道大家植好珠后是如何加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