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电源短路

楼主(2010-05-04):
2块6676AS短路,换上后还有2个标有PC71 PC72旦电容2脚短路。电容是好的。量其它外围没有短路的地方。现在没有办法了

网友:
正在找图纸中

网友:
这个图基地有的,在惠普那里面

网友:
我 晕,你那是什么地方啊?19V的还是什么地方的啊/你也不说清楚/

网友:
电容很少会击穿的,查相连的电感。芯片。也可烧机试试

网友:
可以用电击法试试,电压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