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待机0.08V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0-05-04):
接到一台旭日150接稳压电源,电流0.08V,有点偏高了,一般多为0.05到0.06这样。拆机,先量待机3V.5V,电压没出来。而且3V.5V产生这部分比较的烫,判断是短路了,再对3V.5V的输出打一下阻值,发现5V输出这断的阻抗只有76,就在这个开始查了,用到这个电压的元件相对少点,对着图纸找了一轮,没发现异常了。一时陷入了困境,心想会不会是1902本身或者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呢?于是就老老实实的一个一个查了,找呀找呀,找到一个电容(PC40)短路了。 ,拆下来,换了一个上去,满怀希望的接通电源,看着电流瞬间到了4A多,到极限了,呵呵。赶紧断电。郁闷了, 唯有借鉴前辈们的烧机大法了,想着是大短,3V.5V都没,估计不会烧后续电路(记得听人说过这个,但是自己不确定)。接通电源烧了好一会,断电,先目测一下罗,发现一个电容(PC37)都烧得变形了, 不用问肯定短路了,换了一个。这次吸取上次换了电容没量测的教训,量了一下3V.5V输出端的电感,阻值正常,接上电源,待机电流0.06,按开机键,机器爽快的跑了起来!至此修复!

网友:
我感觉这个实例对于我们新手来说,真的很有用,我顶一下

网友:
PC40短路,电感阻值还有76?

网友:
有短路,你的阻值还有76

网友:
短路的板,用烧机大法还蛮管用的。

网友:
感觉你拆的第一个电容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PC40短路都查到了,很厉害,不过76应该不是短路吧

网友:
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字 弃!!呵呵   其实修好了是种“享受”!!!
    得学习了!!

网友:
旭日150的,3205空焊的多,谢谢学习了.

网友:
新手来的 好方法

网友:
对地76 不可能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