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雷击后

楼主(2010-05-04):
  请问哈,电源被雷击后无法启动,一般情况下问题会出在哪里···

网友:
保险,开关管,主滤波电容,你没有测试数据也不好枉加评论

网友:
如楼上所说 交流回路 初级问题多多 次级也有可能坏

网友:
一般是保险 整流二极管  和开关管

网友:
交流市电接入端,如保险、压敏电阻、桥等

网友:
整流桥也容易坏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一步一步修吧,首先得保证辅助电源正常,而后才能修别的东西。你这么提问太极笼统,没法给你指点

网友:
初级 如果没开机运行劈着的话一般就会烧个保险 但也不排除其他件如开关管 整流桥等

网友(2010-06-03):
交流市电接入端,如保险、压敏电阻 开关管  IC 了

网友:
一般是保险然后是 整流二极管  和开关管,一般都这流程

网友:
初级问题大保险 开关管 整流桥等

网友:
电源开头管及全桥部分

网友:
一大水牛电源,遭遇雷击后将辅助电源部分烧得一塌糊涂,辅助开关管、控制三极管及周边的一些二极管电阻等等

网友:
雷击的不好修呀

网友:
雷击后的电源损坏的元器件很多,更换的零部件也很多,大多数无修理价值。可以拆配件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