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511硬盘时认时不认

楼主(2010-05-04):
方正R511硬盘时认时不认  我换过硬盘 也一样   硬盘供电都有  跟南桥的数据线都通的    我把U23  2.5V 的1117  和电容也换过   也一样  就没有思路了  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不认硬盘的时候,硬盘的复位正常吗?你没有怀疑过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方正本  时认时不认 、硬盘  有时候  使劲晃晃就好了  结果是SB虚了

网友:
我南桥加焊了也一样  具体硬盘的复位电路  应该怎么去查

网友:
我发现问题了  是南桥到硬盘的数据线上的电容  有一个有一点变黑了  我换了就认硬盘  每天在试试  好了就可以收钱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补充说明  请看图纸

网友:
这本通病就是硬盘不认,今天维修一个

网友:
时钟不正常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上面的耦合电容 和pci-e耦合电容一样 一个不正常 都不行  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
时认时不认,说明可能元件性能不良,楼主修好了,不错不错,顶顶!!

网友:
如果排除了其它问题,就先换个南桥试一下,如果要想简单就加焊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