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联想F41M二修机

楼主(2010-05-04):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F41M 待机正常,开机电流0。25。跟经验这种问题,一般为电压没有出来,拆开机,先看了下,发现PU7 813LN 和边上的场管都动过,PU1 393和边上的电阻,电容都动过, BIOS  EC 南桥都动了,通电检测了下,发现少电压,检测EC,发现EC 6脚 SLP S3#为低电平,14脚SLP S5#高电平,这信号为南桥发出,别人也动过桥,所以直接干了个桥,完了试机,测电压都正常,可调电源上面有三次电流跳变但到0。83就不跳,测内存AD线有波形不跳变,BIOS上面波有三次跳变,因为前面别个换个,PU7813LN,北桥也比较烫,准备换个960试试,但感觉比较麻烦,先找了个BIOS刷了,还是一样问题,无赖,只有换桥了,还好今天下雨,店里没什么生意,要不还真没时间来折腾这板,还好今天运气好,北桥干的顺利,结果也完美,干完试机,电流跳变正常了,显示也正常了,

网友:
楼主干北桥这么轻松啊,思路不错啊

网友:
SLP S3 S5是不是都要为高电平,再就是楼主有没有电流跳 变的经验说一下,我刚买的稳压电源所以对电流没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网友:
你们这813LN说换就换啊,我这都找不到

网友:
813在内存早下面点

网友:
思路清晰,但说一下EC6脚和14脚怎样正常讲一下更好,比如说正常情况下是怎样的.学习了

网友:
SLP S3 S5是不是都要为高电平,再就是楼主有没有电流跳 变的经验说一下,我刚买的稳压电源所以对电流没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s3#待机时高电平,S5#待机是低电平,开机正常后,S3# S5#都是高电平
电流跳变,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本本在检测到CPU 内存,显卡每个硬件的都会有高低跳变的电流

网友:
比我强悍.碰到个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