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PCI-A15复位电压有3。3V但是点复位开关没跳变。。。

楼主(2010-05-04):
我都有好几块这样问题的板了,都是PCI3。3V复位电压没跳变,有师傅修过这样的板??

网友:
就是没有复位
首先检查全板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然后查ATX的POWERGOOD信号和VCORE芯片发出的PG信号

网友:
看样子真的很难修哦,这个问题,都没人回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