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740N屏出现垂直白亮线求救诸位大侠

楼主(2010-05-04):
三星液晶740N屏5分之2处出现垂直白亮线 求救诸位大侠 望高手指点怎么维修 值得嘛 小弟不胜感激涕零 谢谢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个这样的显示器,应该是行 驱动ic挂了,已经宣布报废了,通病,我见过好几个人是这种故障了

网友:
如果是屏的问题就没办法修了

擦一下接口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