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T41过程是真是异常的坚难

楼主(2010-05-04):
今天接到一台IBMT41的进水机器,客户说不加电,这个好说,折开用超声波清先,然后上烤箱烤了一晚上,拿出来目测外观无腐蚀无断线,心中一阵窃喜哈哈,一般进水的机器只要线没有腐蚀没有断线一般都可以点亮(哈哈,心想钱又来了)可是不敢大意先打一下大电感 的对地阻值3M 123 5M 133 这个差不多呀,别的大电感也没什么异常 ,通电,按开关没有反应,嗯???怎 么回事,回头想想是不是IBM的机器无 3M 5M 12 18 15M 就是开不了机,先静下心来测了,L3 L4 3M 5M L8 L1912 18 唉,全正常呀。这就不对了,按照常理这会应该能触发了,查IBM芯片32 按开关有33-0-33的跳变,且H8芯片20脚也有33 -0-3-3 的跳变,但19PWRH8没有变化,是不是H8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呀还是后续的电压没有产生查H81 13 86 36 等全有电压再用示波器打了晶振也有波波,但为什么他不发出PWR H8给南桥呢,是南桥有问题还是H 8有问题呢,先从简单的换起把H8从料板上折了一个换上,还是不行,晕,这会接上可调电源来看看电流,啊,电流怎么这么小001 IBM的机器一般都 003 -004呀,是不是待机的电压没有出来,然后看了看IBM的资料,唉,这会南桥应该还有个15的电压,是VR4产生的,我在板子上找了半天没找到,没找到,心想还是从南 桥的待机条件吧,当查到RTCVCC时怎 二极管D6的那一端有33 尔别一头只有07 这个不对呀是不是电容C287短路呀,三一打C287不要紧直接短 1,把C287折了也不 行查RTCVCC除了到桥都 到哪了,查还到U18本着先从简单的干,先折了U18C287还是短路这会就肯定桥了,把南桥摘了,阻值恢复正常,上郊时380换一个DBM 待机电流恢复到003 按开关上电电流欢快的的跑起来,唉长舒一口气  终于搞定第一次写,有点乱,大家将就着看吧

网友:
龙哥真的好乱能不能再整整呀

网友:
是的,楼主不错,进水的机是比较难修

网友:
楼主对时序还是了解的满透彻的

网友:
楼主可拿到板后,测试没大短路就可以上可调电源,然后就测待机的几大测试点,按照顺序来,我想就没这么乱了

网友:
好好干!以后有图纸多交流一下 ,龙哥!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IBMT41的进水机器,客户说不加电,这个好说,折开用超声波清先,然后上烤箱烤了一晚上,拿出来目测外观无腐蚀无断线,心中一阵窃喜哈哈,一般进水的机器只要线没有腐蚀没有断线一般都可以点亮(哈哈,心 ...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曲线给发几个我研究下。最近才入这个机器。曲线温度还没有掌握好。

网友:
IBM的机器上电就是麻烦,信号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