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学习后 维修心得 给菜鸟入门,让高手更高

楼主(2010-05-04):
本人2003年至2006年在上海市的一家计算机学校学修软件硬件。2007年在上海开个店,开店至今,发现有不少主板都不会修
无意中在网上发现主板维修基地是专门维修主板的。去年9月参加了基地的培训,回来之后很是受用,很多以前修不好的主板一一
破解奥秘。下面我发一篇维修心得,新手一定要看哦,很多都是老师嘱咐很多次的!

网友:
把压缩包里的内容贴上来,给大家省点分吧:

先别上电
查PCI A14对地阻值,ATX电源脚对地阻值,12V对地阻值,VCORE对地阻值(VCORE就是CPU供电那边的电感上的电压脚),VCORE和12V阻值

如果A14对地短路,就先测全部USB第二第三脚对地阻值,只要有一个脚对地不是500~700之间,那肯定南桥死了

如果USB正常,那就直接把大网卡芯片焊下来,再测A14脚对地阻值

ATX对地短路,就要跑线

Vcore对地短路,就查下管

VCORE对12短路,就查上管

那就上假负载,上电
如果能触发,就查各点电压

查内存供电 DDR是第7脚
DDR2是中间那边的一个脚  这个你可以看一下打值卡

然后查南桥附近的MOS管的D和S电压

插一句,如果南桥附近的1117或者1084烫,可能是网卡,可能是南桥

开机条件
A14待机电压,跳帽电压,32.768晶振,RSMRST#信号

A14待机电压是1117或者1084或者其他的芯片过来的

如果A14不是3.3V,就要查,让它变成3.3V待机电压

测CMOS跳线 是否有3V左右电压

一般华硕和V星的主板有专门芯片发出这个信号,其他的一般都是IO发出的
你要根据具体的IO型号,查PDF资料,找到IO的哪个引脚是RSMRST#

插好ATX插头,别上电,这个脚对地应该有一个3.3V的待机电压
如果触发后,这个脚就一直拉低

因为查了MS-5的工作条件正常,但还是不能正常拉低那个RSMRST#
换了个就正常了

网友:
为什么 我下不了啊! 我急需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原文内容如下:
先别上电
查PCI A14对地阻值,ATX电源脚对地阻值,12V对地阻值,VCORE对地阻值(VCORE就是CPU供电那边的电感上的电压脚),VCORE和12V阻值
如果A14对地短路,就先测全部USB第二第三脚对地阻值,只要有一个脚对地不是500~700之间,那肯定南桥死了
如果USB正常,那就直接把大网卡芯片焊下来,再测A14脚对地阻值
ATX对地短路,就要跑线
Vcore对地短路,就查下管
VCORE对12短路,就查上管
那就上假负载,上电
如果能触发,就查各点电压
查内存供电 DDR是第7脚
DDR2是中间那边的一个脚  这个你可以看一下打值卡
然后查南桥附近的MOS管的D和S电压
插一句,如果南桥附近的1117或者1084烫,可能是网卡,可能是南桥
开机条件
A14待机电压,跳帽电压,32.768晶振,RSMRST#信号
A14待机电压是1117或者1084或者其他的芯片过来的
如果A14不是3.3V,就要查,让它变成3.3V待机电压
测CMOS跳线 是否有3V左右电压
一般华硕和V星的主板有专门芯片发出这个信号,其他的一般都是IO发出的
你要根据具体的IO型号,查PDF资料,找到IO的哪个引脚是RSMRST#
插好ATX插头,别上电,这个脚对地应该有一个3.3V的待机电压
如果触发后,这个脚就一直拉低
因为查了MS-5的工作条件正常,但还是不能正常拉低那个RSMRST#
换了个就正常了

网友:
饼哥的主板维修 达到顶级一流水平了 有他指点 不成高手才怪呢

网友:
RSMRST#恩 以前没注意过这个信号 现在知道了 看来有师傅教 和自学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月饼师傅的主板维修的确牛!

网友:
感谢楼主的总结及分享!

网友:
厉害,又学了,我总是直接上电修板,哈哈

网友:
虽然没用,但是还是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等我赚够学费,我也去参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不厚道想得币
          感谢一下无边无际和四楼的版主!
                                 无私分享

网友:
下载了,被扣了三分。

网友:
楼主挺用心的。要是我写不出来。

网友:
好 下载了     希望多多来点

网友:
里面说出来的是大部份是新手容易忽略的东西

网友:
确实,月饭修主板的技术就是牛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很多的东西以前没有思路,看了楼主的文章,对我的启发很大

网友:
呵呵 。看来我没报错名。六月份的名额,现在在等开课的那天。

网友:
A14太难找了,要数半天的,其实你直接说1117或1085就可以了啊。基本上每块板子上都必须有的。。一般这个短,南桥挂的机率是%90。。。。

网友:
什么东西啊,还要分。

网友:
楼主把饼哥维修思路的总结中不上电检修的一部分发出来了呵呵

网友:
收藏学习了,对楼主和好心人对我们这些新手提供的帮助,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