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型联想Y450触发掉电修复过程附图纸

楼主(2010-05-04):
今接修一台联想Y450新款机器。客户拿来时加电触发电流上升到0.62马上回落到待机0.02。重新加电现象依然。在做好记录后将机器拆开。取出主板。发现主板已被动过。不过不是很严重。先是测量各上管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现象。接着测量各电感对地阻值也基本正常。重新触发。测量各电感电压。除1.5和CPU核心电感没电压外。其它一按要求输出相应电压。从电压来看CPU核心电压是所有电压都有后收到电源好信号才有的,所以先要修好1.5v。 如图测芯片工作条件。此芯片采用 5V(5VPCU)供电。5VPCU分别供RT8207GQW15脚,经电阻PR106到6.14脚经电阻PR1到16脚。测各脚电压16脚2.5v外。其他都有5V。而正常时16脚也应有5V左右。测16脚阻止也没短路。16脚和14脚就一个7.5K的电阻。测7.5K电阻值200K。比7.5K大了好多倍。这是心头兴奋了起来。从料板上找来一只7.5K电阻换上。再开机电流慢慢向上0.45-0.67-081-0.76.-0.961-1.12哈哈终于显示了。装机测机3小时稳定。在此修复。由于没有数码相机拍不出主板图片望版主谅解。谢谢。另附图纸 KL1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学习了,图也收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