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里面的保险怎么换呀?

楼主(2010-05-04):
有哪位给我介绍下这种保险
怎么换,,能不能保险电阻代换呀
还有上面是这样标的T3.15A 250V
这里面的T是什么意思,,谢谢大家回答下!
三星

网友:
这个保险击穿了!

网友:
用细铜丝代啊,

网友:
能用的,没关系啦!别上铜丝就行了,本来烧个保险,别烧一片

网友A:
用普通的保险就行 3.15A 250V替换就可以

网友:
换个保险事小,要检查后续电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
有道德的维修员从来不用铜丝代替保险管。你可以用普通保险加长引脚做好引脚屏蔽后装上,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查过了,其他地方好好的

网友:
那就直接找个3.15的焊上不就结了

网友:
换个保险就OK了,千万不能用铜线代替呀,那是要烧一片的

网友:
这个保险在淘宝上能买到的,我前段时间就买了不少。

网友:
晕,这种东东你可以从废板上拆一个呀,很好弄呀,换成别的保险管也可以呀,只要电流足够。

网友:
铜丝也可以啊。为什么不行,我就弄过。嘿嘿。不过最好还是换保险吧,铜丝有点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