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几个服务器

楼主(2010-05-04):
不知道这玩意可以卖几个钱,有要的自己带个价,合适就出了。双146G硬盘
我对这玩意完全不懂,就看见MT-M8648-102,里面没钥匙没有暴力拆机

类别:塔式结构:4UCPU类型:Xeon DPCPU频率:2800MHz处理器描:2路英特尔®至强™最大处理:2FSB(总线:800MHz扩展槽:1个PCI-Express插槽3个PCI内存类型:ECC DDR内存大小:512MB内存带宽:PC2-3200 400MHz ECC 内存最大内存:16GB硬盘大小:146GB硬盘类型:最多支持6个热插拔U320 SC最大热插:6磁盘阵列:集成的RAID 0或1

网友:
乖乖,没看清楚,是有4个CPU还是可以装4个CPU?还是装了2个CPU了?又或者现在是1个CPU?还有硬盘是SCSI的还是SAS的?

网友:
直接报一下主机型号吧。

网友:
完全是晕的,,,不明白 ,,一会是4个U一会是2个,到底是 ???

网友:
强大 买新的不会比qq便宜

网友:
IBM的服务器以前我们搞的最便宜的1W多!

网友:
IBM的服务器的型号很多的。

网友:
买回来做个无盘服务器,开个黑网吧还可以哦,LZ多少钱啊?

网友:
呵呵,4U不是指4个CPU,而是指机箱的厚度规格。一般服务器是1U或2U机箱,4U和普通机箱差不多了厚了。

网友:
噪音太大 实际意义不大 收藏还是很好的

网友:
不知道耗电量大不大?

网友:
是IBM236的服务器,至强处理器,标配1G的服务器专用内存条(带数据校验)。双电源(一个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