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是哪里

楼主(2010-05-04):
请问一下 大家说的EC是哪里 我一直以为是IO  真确是哪里啊

网友:
嵌入式控制器
在笔记本电脑主板上控制触发、上电、各供电使能、保护等

网友:
电源管理。。。。。。。。。

网友:
其实EC,也叫电源管理,也叫IO,也有些叫超级IO,不一样的叫法而已。

网友:
max 8731是EC吗?
ISL88731
它们都叫MAX8731 - SMBus Level 2 Battery Charger with Remote Sense - 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
高手指点下

网友:
EC跟IO不一样吧
EC 是electr control  简写 电源管理
I/O 则是输入输出芯片

网友:
一般都有些什么型号啊,能不能举例下,有图片看看最好了,昨天有个键盘两个键失灵,换了键盘没用,搜索论坛说有可能是EC,不过我补焊下键盘接口就弄好了,所以我想知道EC长什么样

网友:
有的IO兼有EC功能~~~

网友:
不知道你们谁说的 对  有的说是IO 叫的 名字不一样 有的 说是电源管理  有的说和 IO  不一样  ‘ 到底是干嘛的   有什么用请高手说详细点

网友:
很多脚的的IC。。。。

网友:
一般针脚数在。50针以上的。。

网友:
刚开始我也是满头雾水,全称的专业名词我也不懂,我们是搞维修的,不是搞开发的,所以大概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就行了,我的理解就是:大家说的EC,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I/O,但又不等于I/O,他是有了I/O的功能,还增加了很多管理功能,有些里面还带有程序,所以也有人叫超级I/O。我常见的比如PC97551、PC87541、KB910、IT8510......很多,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想知道的更详细还是花多点时间泡泡论坛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

网友:
EC只管电怎么出来,IO只管和外设怎么交换数据

网友:
EC一般是指在IO里面写了一些程序。可以理解为IO,但不是所有IO都带EC。

网友:
EC是控制电源的芯片,当触发开机的时候,EC控制各路 电压 的 开启!对应 的 电路 得到需要 的 1.05,1.5,1。8等等电压,笔记本上很好找的一个四方形的芯片 这个 东西 更换 的 概率 很 大。

网友:
embed controller

功能很多不只是IO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