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700掉电

楼主(2010-05-04):
今天接到一客户 进水机器 拆机看刚好进到开关排线接口那 清洗后 发现充电芯片坏换掉 能充电了但是 开机上到1.1-1.2A的时候就掉电 奇怪的是摸着ENE 那个IC 的下方就不掉电 一切正常 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有修过这种情况的 给点建议

网友:
怎么都没人给点意见啊

网友:
保护或是无法触发

网友:
你说的那个ENE的芯片下面有什么东西

网友:
你描述的不太详细,我分析还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ENE k83926qf 第一个脚下面那排引脚 只要用手摸着 就不会掉电  无语

网友:
你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好吧   在查下进水的周围

网友:
如果没处理来为什么会摸着它就不掉了呢 有点像不明白啊

网友:
呵呵  这么器官,没加焊试试么

网友:
奇怪 不是器官   打错了

东海之鲲 -3 刚注册就灌水

网友:
按你说的这种现象会不会是出现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虚汗了

网友:
是不是EC哪里还有氧化的啊?

网友:
先加焊一下吧,,不行换吧

网友:
进水的难修呀

网友:
如果按你的描述按着那个芯片就正常,那就是那芯片的针脚有虚焊的地方了,加焊一下试试,不行就把这个芯片换了

网友:
按照你说的应该是虚焊了 加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用热哄抢把ENE周边加哄一遍 看会不会好啊

网友:
有点象是电容性能不良,你查查有没有不一样的电容。

网友:
进水的机器难修

网友:
清洗一下,然后再焊一下,应该就OK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我修过一些,只要氧化不是太严重基本上是可以修好的,要注意的是那些贴片电阻,容易坏。

网友:
我今天搞了一天也没搞好唉……裸机测全是好的,装机就不行,壳子都检查过绝对没问题

网友:
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好vv

网友:
楼主: 开焊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加焊你摸着的引脚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