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MOS管好坏。

楼主(2010-05-04):
我今天在电子城进了一些场管。因为我是新手,所以对于场管的测试好坏还不是很熟练,所以就拿来测试下。场管是09NO3LA 。我按照书上的讲的用数字万用表判断场管的方法:二极管档,将场管的三只脚短接,接着用两只表笔分别接触场管三只引脚中的两只,测量三组数据。如果其中两组数据为1,另一组数据在300——800之间,说明场管正常;如果其中一组数据为0,则场管被击穿。
我用数字表测这些新的场管:三组数,两组为1,一组为0。
怎么和书上说的不一样?是新的坏了,还是测量错误?三只脚短接具体是如何做的?

网友:
呵呵 你在测量一次以后 必需短接一次 不然 相当于给g极充电了

网友:
我第一次测也是短接了的,点解会出现一组为0的?我刚又测了一次,步骤一样,结果和书上写的一样:两组值为1,一组值为500。还是不明白过中的原因。(是不是黑表笔在G极和红表笔在G极这两种测法测出来的结果不同的?)黑表笔在G极,红笔分别接D极和S极:两组都为1,D(黑)S(红)为500左右;红表笔在G极,黑表笔分别接D极和S极:两组都为1,D(红)S(黑)为0。谁能讲下具体的道理?怎样的测法对应怎样的值能说明场管是好坏?

网友:
多用用论坛搜索功能,这样的问题就不需要发贴了
数字万用表对三极管 MOS管的测量 终结版 图文并茂 绝对原创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mos%B9%DC

网友:
测D  S极阻值大概500欧左右

网友:
DS数值在300到800之间,G极控制,每次用红表笔碰触都相当于让DS导通

网友:
给你个图片看看

在看看这个网址  我觉得不错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9242-1-1.html

网友:
DS数值在350到700之间,G极控制,每次用红表笔碰触都相当于让DS导通  就行了

网友:
明白了,多谢各位。

网友:
学习了,不过为什么有时候,拆下来测,和在主板上测出来会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