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启动。但进不了WINDOWS 系统怎么处理

楼主(2010-05-04):
我二块相同型号的810主板6137 型号 ,用硬件代换法确定是主板问题

故障现象 能正常启动 但加载到WINDOWS XP下自动重启了。请教大侠是哪里问题
内存CPU硬盘都换过了。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两块这样的板子
确定也是主板问题。

想知道是不是桥引起的。哎。。

网友:
可能是显卡,北桥估计不行了

网友:
主板是好的.如果进不了系统.大多数是显卡的原因.因为装系统的时候显卡是用不到显存的.一旦进系统就要用到显存.显卡的显存坏了.所以才会导致进不了系统.建议你换显卡试试...

网友:
810的板,时间长了,各路元件都易出现虚焊,最小化系统看看

网友:
这样的话那就找个光驱那里面的软件多的是,开机测啊。摸去吧。

网友:
又是散热问题哦  你检查并且清理下风扇 没效果的话直接换个  就不会温度过高了

网友:
上面的都错了,是主板的ACPI没开,你进去BIOS后在高级电源管理里面把ACPI打开就好了!!

网友:
替换法看看吧!!!!呵呵3

网友:
一次都没进过系统吗?如果进去过一次可能是显卡驱动不对?我碰到过一次显卡驱动不对的就这毛病!F8进VGA模式把显卡驱动卸掉完后找正确的驱动

网友:
上面的都错了。810的主板没有ACPI 且刷了相同的BIOS CPU 内存 都替换过了。显卡 是集成的。系统我识重装。

但问题依然解决不了 是主块的哪里出问题 想请解决方法

网友:
换个能成事的电源,试试吧

网友:
大哥,现在GHOST的盘都带PE启动了吧。。。这个试试。。。这个也进不去的话。。。。就洗洗烤烤主板。。。。。不过这种问题还真有点关痛。。

网友:
看看可不可以进PE,

网友:
你做一下98试一下,不行刷写一个BIOS

网友:
从新做一下系统吧,不行再刷写一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