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怪问题,重启后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5-04):
现像如标题,拆机清理散热器风扇后,现像依旧,冷机开机后进系统正常,马上重启后开机显示LOGO,显示启动菜单后回车进XP,就不动啦,灰屏,灯管是亮的,无任何反应,维修进入困境,排除系统问题,排除过热,机器开机后一直用电吹风冷风档吹风口,就是说第一次开机后可以进入系统,马上重启到了启动菜单再下一步就档机啦
进不了系统

网友:
会不是显卡虑焊的问题。我接一台也是一样的问题。有进能正常用。拆开看有人修过。前一个从修是加焊了一下显卡。不会是显卡开机后发热后虑焊造成的?我的也还没有好。因为显卡有胶不敢重做。

网友:
这个现象有点像显卡问题

网友:
我也怀疑,但我把风扇处理好后,用电吹风冷风档直吹散热器还是一样,也有可能是显卡已经不良啦

网友:
进BIOS先把有线,无线网卡,猫什么等等全禁掉看行不行。如果OK然后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应该是显卡,这机显卡很容易虚

网友:
显卡问题撒

网友:
楼主换SB就可以了!

网友:
六楼的意建不错,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动南桥,挡LOGO的一般是南桥,不要盲目动显卡。

网友:
外挂的东西拔掉,特别是电池,我遇到过进系
统很慢的,要十几分钟。但进去就一切正常。最后是光驱坏的。

网友:
是显卡会花的,记住这一条死机不花南桥,死机又花独显是显卡,光花集显换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