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插针位置?

楼主(2010-05-04):
一块杂牌板子,芯片是845的,单位给新换的板子,由于外委维修人员工作差劲,只给连接了开机连线,复位 硬盘灯 运行灯  喇叭线都没有给连接,开机准备自己动手连接上,但是一看板子插针旁一个标识也没有,看看看板子啥杂牌厂家型号,也没有看到。拆主板看线路连线吧,觉得不现实,在公司拆主机也影响不好
OO O O O
OO O O O
!去百度搜了一下,基本上都是转帖的,标准的9针连接。没有一个详细的图解。我这个是  上图所示,有可能上下位置颠倒,总体排列是这样的。请高手指点下,谢谢!(O为针脚,空为没有针脚)2010年5月4日23:32:14

网友:
只给你连接了七机连接。可能是装机那个工作人员也是不懂接。所以乱试试出了开机针才给接了开机吧!我也不知怎么接。有一次接错一片杂牌主板烧了I/O气死了!楼主要小心呀!

网友:
无法准确告诉你详细的针脚位置
这些需要用万用表测量,才准确

要是非要接
请找专业维修店吧!!

网友:
干到凌晨1.00终于搞定,跑的线路,谢谢回帖的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