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换完座子后复位信号不正常

楼主(2010-05-04):
今天修一块精英sf2/648fx的478主板。刚开始是cpu座子虚焊。加焊后还是不行。最后换cpu座子。换完后上带灯的cpu测试假负载。所以的灯都亮。复位信号也正常。但上真的cpu复位信号就不正常。cpu没温度

网友:
你那个板主要是由于没有CPU供电,所一引起无复位的。首先看CPU的兼容性或是CPU坏了。在则就是北桥引起的。

网友:
就如LS所讲
症结在于没有CPU供电
查查VID信号电压,因为换过座,有可能VID引脚虚焊
CPU供电芯片的VCC、EN脚的电压也要测量一下
顺别贴上VCORE芯片的型号,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没换好撒 在换个看

网友:
座子没有换好,。。。。。楼让换U座的成功率如何?

网友:
看样子时cpu座子没换好。我今天把cpu风扇装上后【cpu风扇卡子特别紧】主板又能工作了。给客户交代不要动cpu风扇后交工

网友:
cpu座没换好,我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重新换了一个就OK了。我建议你重新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