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修DELL主板的吗 反复掉电重启问题

楼主(2010-05-04):
几十张DELL G33   的主板,
      北桥   LE82G33           南桥82801IR    上775CPU
故障:反复掉电重启

现象:风扇转几秒钟就停(有些时间长一点),然后再转再停,如些反复   不插P4小插头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维修:开始怀疑是CPU的问题,,,,但相同的板用同样的CPU有些还是可以开机的.CPU,内存,已经试过好几个了.

     量ATX电源,P4的小插头,各组供电,均没有地方短路. 量南北桥也没有明显的短路,
     将CPU核心供电IC,MOS管,电容, I/O 等等,全部更换,故障依旧(注:用好板的料对换)
     有时加焊一下南北桥,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但大部份加焊了,都没效.

      几十张板,,,,都是这种故障,,,,,,,,,,怎么办......

网友:
应该是南·北桥出现问题了,因为桥回到CPU借电。在不影响开机的情况下可以将北桥拆掉在加电看是否正常

网友:
都换了那么多东西了,不差换个IO试下吧。

网友:
如果有的加焊可以用的话估计还是桥虚焊,可以重值一下桥试试

网友:
U座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去 把南桥焊下 不行的话就换桥片

网友:
修过很DELL的板都是南桥的问题。你可以试下换个南桥看下。直接量3VSB的阻值啊!USB的阻值啊!

网友:
要是都用一个电源试的话  觉得是电源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如果不行,好好查查CPU座吧,有可能是空焊啊!!!!

网友:
先测外围元件吧,我没有修过Dell 的主板,不过修过一个跟你说的现象类似的故障:开机几秒钟断电重启。结果是南桥的供电有问题,具体到元件是南桥边上的6.3V、1000μF的电容漏电。你可以先查一下南桥的边上,场效应管和1000μF左右的电容,有没有坏。

网友:
明确的 告诉你 ,,,,U座子虚汗,。。。。。。。。。。没 发 搞的 发过来 我 帮 你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