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850风枪搞好两块花屏显卡

楼主(2010-05-05):
今天收到一批十几块翔升6500显卡,全部都花屏,判断主芯片脱焊,二话不说拔下风枪风嘴,风速调至最小,倒上助焊剂,先在下面加热5分钟左右,然后在上面加热1分钟,冷了上机测试OK,时间不过只搞了两块,明天再试试!

网友:
怎么判断虚焊的?
上个图看看什么核心啊!
我用自制土炮加焊花屏的73GT,结果,,,核心挂了,直接点不亮
刚开始以为是火候没掌握好,再加热一片闪屏的5200,结果上电直接烧场管,应该是连锡了,杯具啊!

网友:
温度还有距离还有曲线要注意阿
最好搞个侧温的手动搞曲线也行

网友:
那就看你怎么把握温度跟熔点了

网友:
嗯 ,楼主这批显卡应该好修。。

网友:
目前是好了,但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我觉得楼主加焊可能不彻底啊,感觉没有完全加焊彻底,暂时好了,但可能很快就返修了

网友:
建议楼主加汗完了以后最好是把风扇换个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