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开机掉电。

楼主(2010-05-05):
东芝L20,待机0.009A,按开机后,立刻掉到0.005A,+3VPCU也被拉低。测是+5V对地短了,因为相关连的电路太多了,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师傅,有没有一定的检测步骤。相关图片,图纸论坛上都有。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69236&highlight=ew6图片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1089-2-1.html 图纸 40楼第四个

网友:
没有人应招,只好根据图纸,一个一个拆,有跟+5V相关的都拆过去,还是短。请高手支点招

网友:
找不到就用电流烧吧。电流慢慢往上加。

网友:
对地阻值为0,能烧吗?

网友:
電壓電流一點一點慢慢往上加,
不要一次開最大!

网友:
电流从0.1开始慢慢加看看。

网友:
电击吧 没别的办法了